请问我的为什么不能设过孔了

楼主(2012-07-09):
请问各们大哥
我为什么不能设置过孔了,
先谢了

网友A:
可以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啊。

请问一下要怎么设置
设置什么地方

网友A:
图2那里不要勾

网友:
按图一做,

网友:
会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那里不要勾

那里不勾也不行
我的是 数字不能改变

网友:
你要多大的过孔,我给你做好,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多看基础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