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这两种阻抗模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7-09):
请问附件两个阻抗匹配的模型,在实际应用中有区别吗?

厂家都是用这个(COATED MICROSTRIP 1B)来计算阻抗的。

但是实际的PCB中,信号线是有包地的。

那么请问像信号有包地的计算阻抗时,

是否要把包地的部份也算进去(即:用COATED COPLANAR WAVEGUIDE WITH GROUND 1B模型去算阻抗)?

网友:
...但是实际的PCB中,信号线是有包地的。那么请问像信号有包地的计算阻抗时,是否要把包地的部份也算进去?
=

网友:
    lz怎么个包法呀,那个带地共面波导模型,里面还有一个是带地共面微带模型。G-S-G选前面,G-S-S-G选后面。

网友:
    如果板子比较薄的话,包地对阻抗影响不大,如果板子较厚的话,包地对阻抗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你实际是什么情况,就用什么模型,实际是包地的话,就用第二个模型。

网友:
    第二种引入了共面阻抗的概念

网友:
    应该看信号线于参考的距离,如果是两层板,信号回流和参考都是通过包地来实现,而多层板信号回流则是通过相邻参考层来实现的

网友:
    如果用第一种模型,铺铜时保证shape-line间距大于15mil即可。
    如果用第二种模型,得保证每段走线两边都有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