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可不可以仿真线圈共振呢

楼主(2012-07-09):
请问一下Pspice可不可以仿真线圈共振呢

网友A:
只要你找的到仿真的參數,都可以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找的到仿真的參數,都可以仿真。

可不可以再具体一点呢?最好有一个简单例程可供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