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电压和不对

楼主(2012-07-10):
最简单的RC电路,这是用的multisim10仿真出来的,用Pspice仿真出来的数据跟这差不多,电源总共才10V,而C1和R1的电压之和却有13V左右,请问大神们这是为啥?

网友:
交流10v是有效值,最大值要乘1•414

网友:
    电容和电阻的电压相位不同,要用矢量加法

网友A:
    看看你的电压源是10Vrms 60Hz,注意这个RMS, 是平均值的意思。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电压源是10Vrms 60Hz,注意这个RMS, 是平均值的意思。

    RMS我一直以为是平均值,但是仔细一查,其实全名是均方根值,与 有效值 等效。请大家拍砖。

楼主:
    总结一下我这几天查资料看到的东东,顺便让以后看到这个帖子的人明白这个问题:电源的有效值不一定等于电路其他各部分有效值之和,换句话说:有效值不满足KVL

楼主:
    谢谢大家,在电子发烧友论坛发帖没人鸟我,以后躲在这里发

网友(2012-08-09):
    电容的电压和电阻的电压之和肯定不等于电压电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我这几天查资料看到的东东,顺便让以后看到这个帖子的人明白这个问题:电源的有效值不一定等于电路 ...

    两个电阻串联,有效值是否满足KV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