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中的导出导入路径如何更改?

楼主(2012-07-10):
如题,
我知道打开cam350后可以在file-setup中更改,但更改保存后重新打开又变回默认状态???

网友A:
在CAM350 file-->setup-->paths  里面设置import,export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M350 file-->setup-->paths  里面设置import,export就OK了

谢谢你的解答,我也知道这样可以改,但改了后重新打开又变回默认了.
我记得论坛有个贴子说过一种方法,直接从安装文件改,现在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