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总线时如何把过孔连接到走线上

楼主(2012-07-10):
总线连接时,过孔看上去是连接上了 但是网络鼠线还在~怎么连接才能确保是连接上了?就是打过孔的时候如何确保跟另一层的走线连接上了? 如何在接地铜皮放置大量整齐的过孔? 只会一个一个的放 而且不好看  求指点~~~

网友:
你可以几个信号一起走,然后用鼠标右键进行打孔(add vias)就可以了!
不过那个孔很整齐,对信号和内层都不太好,需要手动调整!!
再说了,如果什么东东电脑都干好了,那我们PCB设计的不都失业了??

楼主:
过孔需要错开么?不然的话会把内层切断,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就是保证内层2个孔之间的铜皮不被割断,当然孔最好也能打的整齐美观。放置孔当然就用复制粘贴了,有的话用SKILL,没的话先打一个,然后复制个 ix **或 iy ** 在命令窗口粘贴-回车,粘贴-回车,粘贴-回车,粘贴-回车,粘贴-回车,粘贴-回车,粘贴-回车,粘贴-回车,粘贴-回车,粘贴-回车,粘贴-回车,粘贴-回车,粘贴-回车,粘贴-回车.....

网友:
    1. copy via,option中设置X、Y方向的数量、距离。
2. 开格点,将格点设置大一点,比如300 300,地过孔放在格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