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教:数据同层问题

楼主(2012-07-10):
我在做PCB layout的时候,看到资料上说数据每组之间要同层走线。可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同层走线。求解,谢谢!

网友A:
同层走线其走线的周围空间和环境都差不多,走线的可控性更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层走线其走线的周围空间和环境都差不多,走线的可控性更强!!!

楼上正解!

网友:
    原因之一:带状线和微带线的速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