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引线电感疑问

楼主(2012-07-10):
在我刚接触PCB Layout的时候,师傅对我说过。尽量把孔打在靠近芯片管脚位置(引线尽量短),这样可以减少芯片管脚的引线电感。而我也一直也这么认为。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芯片管脚引线出来打过孔,跟这根引线的长短没有关系。引线电感只是对电容器有一定影响,对芯片来说没有引线电感这一说法。求解,谢谢!

网友:
师傅说的有道理,走线越长电感越大,对高速信号影响就越大!!

网友:
我认为芯片引脚打过孔不必太近。减小电感就两种方法,减小单条线路的局部电感,其二:增大互感。你芯片引脚打过孔,如果说是电源和地过孔,那可以微微减小一些电感,比如在高速设计中电容到地平面和电源平面的引线过孔可以靠近,可以降低电感,但其主要还是增大互感来降低回路电感的。只要引脚线不是很长,就不用考虑那么细致。
按照可控传输线计算来说,微微增长长度,电感增加的量并不恐怖。

所以说,可以在制造和性能上取平衡点。

网友(点评):
不敢苟同,打金针和倒装焊。。。

网友:
可控传输线的电感,可以根据特性阻抗来计算,算出单位步长电感,然后乘上你所引出的线,即是你引脚长度的电感了。可以自己算算在你所规划的频率上,电抗是多少

网友:
信号出线孔无所谓,电源孔可尽量靠近芯片电源pin,电源的去藕电容要关注引线电感.

网友(2012-10-30):
低频时过孔呈容性,频率高了就会呈现感性,过孔是阻抗不连续的地方,拉远了打孔引起的反射可能会带来高速信号的振荡

网友(2013-03-26):
过孔和线在高频中可以简化等效于LC模型,对于电源去耦要考虑电容自身与安装后的谐振点分布,已达到期望频带下的目标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