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线底下为什么要掏空

楼主(2012-07-10):
在做天线的Layout的时候,别人告诉我说天线底下要掏空,可不知道为什么。求解,谢谢!

网友A:
不掏空就会挡住电磁波辐射, 就这么简单!

网友B:
掏空应该是为了减小寄生参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掏空就会挡住电磁波辐射, 就这么简单!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掏空应该是为了减小寄生参数影响!!

非常感谢!

网友:
控制阻抗,一般为50有些是70欧批配。

网友:
天线底下一定要掏空,大面积的掏空,天线周边不要有金属。信号线控制阻抗,一般为50批配。

网友A:
天线一般是谐振天线,所以如果下面有不合理的铺铜,将会改变天线的谐振特性或其他参数.

网友:
进来学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一般是谐振天线,所以如果下面有不合理的铺铜,将会改变天线的谐振特性或其他参数.

如果是4层或多层板,每层都掏空岂不是把完整的地平面破坏了?这种情况是只掏空天线所在层还是除去地层全掏空还是其他的呢?

楼主:
    所有层都需要掏空。对应整个平面来说,掏空天线底下的一小块影响不大。

网友:
    掏空是为了不影响发射距离

网友(2012-08-30):
    众说纷纭,求高人完整解答

网友:
    1.天线的作用就是把“高频”电流变成电磁场幅射出去,或反之接收下来。
2.因此,天线周围的任何物体皆可能对天线的“特性”造成影响,比如阻抗,谐振频率,方向图。。。。
3.所有层都要掏空,照做就是了。

网友:
    不是要留一层作参考层,其它层全掏空吗

网友(2012-10-22):
掏空,,掏空,,全部掏空!!

网友:
进来围观  好热闹

网友:
嗯,绝对全部挖空

网友:
天線=RF=輻射源=就把這貨想象成所謂的“磁控管”微縮版好了 如果不把其底下所在層平面挖空的話 就像是工作中的微波爐大開爐門一樣 電磁輻射會幹擾整個PCB上的其他電路元件 結局就像“烤糊”了其他元件 導致元件在其幹擾下不能正常工作 甚至會損壞嬌嫩的IC件

网友:
一般做損毀性實驗的時候就是將PCB整焊實板進行EMC幹擾

网友:
不達標的設計 PCB板就直接在“安規值”範圍內報廢掉了

网友(2012-11-30):
    防止电磁波被屏蔽,发射不出去!!

网友:
    单极子天线,全部要掏空;皮法天线,只在馈点的地方全部掏空,其他地方保留地。

网友:
    不影响当然是全掏就行了 没空间再想办法

网友C(2012-12-31):
    都掏空了,阻抗怎么管控?

网友:
    天线的主要作用是高频信号的输出和接收,所以为了接收和发射信号的完整性,天线的下面都要掏空,因为金属的话,会与高频信号产生谐振,造成信号的失真。

网友D(2015-01-07):
引用 网友A:
天线一般是谐振天线,所以如果下面有不合理的铺铜,将会改变天线的谐振特性或其他参数.

版本 你好!
請教個問題,天線下面掏空後,就沒有了參考面,那天線的50ohm 特性阻抗如何計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版本 你好!
請教個問題,天線下面掏空後,就沒有了參考面,那天線的50ohm 特性阻抗如何計算,

    50R阻抗只控制信号线那段,天线都是设计好的,不用管,掏空就是了

网友:
    最近在做这个,由于板子的大小限制,我不清楚至少要掏空多少(以天线芯片的宽度来个量化衡量)?当然越多越好

网友:
    与楼主同样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R阻抗只控制信号线那段,天线都是设计好的,不用管,掏空就是了

天线的走线宽度根天线之间的距离都是规定好的?有没有这方面资料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层都需要掏空。对应整个平面来说,掏空天线底下的一小块影响不大。

大侠,天线需要连地吗?

网友(2015-06-02):
引用 网友C:
都掏空了,阻抗怎么管控?

不要用SI那一套来看射频。但可以从射频角度看SI.SI只是射频的子集。

网友:
淘空是为了信号质量吧?

网友(2015-07-06):
引用 网友D:
版本 你好!
請教個問題,天線下面掏空後,就沒有了參考面,那天線的50ohm 特性阻抗如何計算,

室外天线都有平面做地的吗?不会解说,截个图上来,自己悟

网友(2015-08-11):
掏不掏空要看是什么天线,我们一般常用的单极子天线肯定都是要掏空的,目的可以理解为不屏蔽电磁波,
而参考层指的是微带线的参考层,就是从芯片出来到天线那段传输线,做50欧阻抗,必须要用完整的参考层。

网友:
学习各位高手的分享

网友(2015-09-24):
应该是所有层都掏空吧!

网友(2015-11-02):
若不挖空天线与地之间会产生寄生电容,影响阻抗

网友:
周围有金属对天线影响很大,所以要掏空

网友(2016-03-01):
众说纷纭,求高人完整解答
个人认为要看设计什么类型的天线所决定的!

网友:
要看楼主这个天线是什么天线。贴片?偶极子?单极子?要看楼主对天线的性能需求。不可能贴边天线下面也掏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