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中VCC以及地的符号是全局的吗?

楼主(2012-07-10):
orcad 中VCC以及地的符号是全局的吗?

也就是说那种VCC_BAR、GND的电源符号 在原理图不同页是同一个网络节点吗?是不是不用offpageconnect这种连接符号连接了?

网友A:
需要设置VCC,GND为全局网络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设置VCC,GND为全局网络才可以的。

那这个怎么设置呢

先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怎么设置呢

先谢谢你了

选择页--edit object properties---is global 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2012-10-19):
搭车感谢, 电源网络默认是全局的。

网友:
    原來是這樣,謝謝大大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