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graphcis ee 2007.7安装问题

楼主(2012-07-10):
软件安装好后,打不开,提示为以图所示,请各位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下载所提示的动态链接库文件,保存到对应的文件路径应该就可以解决了。试试看!

网友(2012-11-08):
楼上的,请问一下怎么下这个动态链接库呢?能否详细点呵呵,或者可否提供一个

网友:
这种情况通常是安装的时候和系统中的某些东西冲突,你可以尝试更改C:\Windows\system32\libeay32.dll的名字,然后重新安装再试试。

网友(2013-08-19):
lisence还没有装好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