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work Error

楼主(2012-07-10):
    allegro v16.5
    当生成底片(6x00)
    只要是Gnd & Vcc (Plane层)
    就会跳出此讯息

    都一直生成不出Plan层底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哪没设置吗?......

    将Anti Cut掉后
    虽不会跳出错误讯息
    但生成的底片就不对了

    应该是 Anti 出了什么问题?......

    artwork error

    artwork error

    film_set_anti

    film_set_anti

网友A:
    试着用DBDOCTOR检查看看数据库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用DBDOCTOR检查看看数据库有没有问题

DBDOCTOR检查数据库没问题

网友:
    当生成底片(6x00) , 建議用RS274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