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D中制作三维 封装?

楼主(2012-07-10):
麻烦各位高手告知一下,如何在AD中制作三维封装,特别是比较异行的那些封装,比如DB9

网友(2012-09-28):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个不太好弄,需要第三方软件,ad只做些简单的3D

楼主:
谢谢,好像复杂的需要用到solidworks……

网友:
下载stp格式的三维封装,然后添加到这上面

网友(2012-11-12):
这个简单,在PRO/E里面或者solidworks画好再导出STP文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