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DXF文件变小,请求答案。

楼主(2012-07-10):
导入DXF文件变小,请求答案。

网友A:
    放大 39.37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法:
    导入dxf时单位选择metric,再导入。
 如果知道缩小的倍数,也可以在pcb中等比例放大。

    谢谢您,问题是导入时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法:
               1,autocad 打开dxf 文档,选中你所需的dxf 图,然后进行copy
           2, au ...

    按您的方法把问题解决了,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 39.37mil

谢谢您的热情解答。

网友C:
    (1)用AUTO CAD打开DXF文件。
    (2)输入SC 按空格。
    (3)选取整个板框, 按空格。
(4)选取板框的任意点或是边,输入39.37, 按空格。
    (5)保存。
(6)从PCB中导入DXF(新保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用AUTO CAD打开DXF文件。
(2)输入SC 按空格。
(3)选取整个板框, 按空格。

与我的方法一样。AutoCAD放大很方便。

网友(2013-04-19):
    :要那么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