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的CAM plane是指什么意思,CAM是机械的意思吗?求问,谢谢

楼主(2012-07-10):
 在层定义layer definition的plane type有这一项

网友A:
CAM Plane指的是負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M Plane指的是負片

那CAM plane是什么时候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CAM plane是什么时候用

当多层板中内层是电源平面或地平面(一整片一整片的)时使用负片即CAM PLANE

楼主:
貌似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