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铜产生的孤岛要怎么删除?

楼主(2012-07-10):
RT ,我的原来是静态的,改了线路后改成动态了,有很多孤岛,要怎么处理呢?还有为什么很多人都用静态的呢?有什么好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pe—del island

好了,谢谢,刚学,不怎么懂,还有就是我要更新结构图在哪里更新呢?不规则的好像不能直接编辑的,是不是要重新建一个板框加进来,然后把原来的删了,这样好像有点麻烦啊,对坐标都不好对,

网友:
动态铜皮,数据处理量比较大,尤其是大型单板时,明显感觉到处在崩溃的边缘,静态铜皮的数据处理只有一次,所以大型单板后期时,将动态铜皮转成静态,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直接点一下修铜皮的过去那个按键 island_delete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