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原理图中设置差分后导入pcb总是报错

楼主(2012-07-10):
请教各位高人,我在原理图中设置了差分,设置方法先放置net lable 名字分别命名为U_P 和U_N 然后 Place directives differential pair U_P和 U_N上名分别放置了一个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导入pcb的时候总是报错nets NOT found in different pair u:positive net (U-p) & negative net (U_N) in curent pcb document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light=%B2%EE%B7%D6
去看看这个帖子吧,我觉得不错.你可以尝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509&highlight=%B2%EE%B7%D6
去看看这个帖子吧,我 ...

这个帖子说的是从原理图里面开始设置差分对的,但是有些板子是用别的原理图设计工具做的,导出网表导入AD里面的,这样的差分对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说的是从原理图里面开始设置差分对的,但是有些板子是用别的原理图设计工具做的,导出网表导入AD里 ...

那就直接在AD里面设置就行了,主要的就是你自己要清楚的了解你的板子内那些线是差分,然后在PCB窗口的Differential Pairs Editor里面添加差分对,然后进行相应的规则设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在AD里面设置就行了,主要的就是你自己要清楚的了解你的板子内那些线是差分,然后在PCB窗口的Diffe ...

学习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509&highlight=%B2%EE%B7%D6
去看看这个帖子吧,我 ...

您好 非常感谢你回复我的帖子  不过我真的不知道我 操作有什么问题, 那天试过了好几次就是不行, 同步的时候就是报错,实在郁闷 们办法 只有在 pcb中在设置一次 , 今天有看到您的回复了 我看了看 您说的那个帖子 基本操作和我的是一样的 我有试了试 哎 好了   无语了 估计是D版软件的问题吧   都是木有米惹的祸

网友:
我个人建议在PCB里面做差分,这样既明了又快捷方便。在百度中都有介绍的

网友(2013-08-12):
我知道了,你是先布了pcb的线,然后才想起来在原理图中做差分的。要把PCB图中的相关布线unroute之后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