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应求]评审互检tools

楼主(2012-07-10):
应szc1983所求之skill

请将CheckEachBrd.il文件解压至硬盘(比如c:/),然后进入allegro
按照如下方法输入读取skill文件
Command > skill load "c:/CheckEachBrd.il" "betamelody"
或者
在allegro.ilinit文件中添加
load("c:/CheckEachBrd.il" "betamelody")

命令名为 CEBC
此skill版本需运行于简体中文版操作系统

layout人员做评审互查时可以使用该skill,为他人检查时每检查一处疑点点击CheckPoint按钮,然后在弹出的输入框内输入摘要说明(亦可不输),支持中文录入,查完之后点击save保存结果到与当前design同名的.ceb文件用于发给他人查看反馈.

查看反馈需要先打开相应的brd,选择评审人员生成的.ceb文件(如果文件名不匹配则无法继续动作)

enjoy!

如有疑问请发信至squall_feng@foxmail.com

[2012/7/11]已更新英文版本 eng_CheckEachBrd.rar

[2012/7/16]已更新有另存功能的英文版本 eng_CheckEachBrd R2.rar

[2012/7/19]已更新最新版本 eng_CheckEachBrd R3.rar chs_CheckEachBrd R3.rar

[2012/7/30]已更新最新版本 eng_CheckEachBrd R4.rar 支持高亮显示items

[2013/4/15]eng_CheckEachBrd R5 去掉使用时间限制

eng_CheckEachBrd R3.rar

chs_CheckEachBrd R3.rar

eng_CheckEachBrd R4.rar

eng_CheckEachBrd R5.zip

网友:
lz你好
我公司是英文版本的操作系统能用吗?

楼主:
那我要改个版,明天发上来

网友:
我也需要英文版本呢,多谢。

楼主:
已更新英文版本 eng_CheckEachBrd.rar

网友A:
已经在用了提一些反馈
1.定位到点或许还不够,HW的那个能定位到层
2.定位信息分类,比如cline,symbol 的问题定位到点的话直接高亮
3.提出问题后的解决,比如定位到了问题点之后的反馈工作
问题,未解决状态,已解决,拒绝及理由
暂时想到这些,lz做的不错大家一起来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在用了提一些反馈
1.定位到点或许还不够,HW的那个能定位到层
2.定位信息分类,比如cline,symbol 的问 ...

1)可以定位到check point时的具体层,需要用户自己更改视图状态
2)如果按照此思路的话检查人员的工作可能比较繁复,我的思路是将视图调整到显而易见的位置然后用备注文字加以说明
3)如果需要解决"反馈的反馈"信息,需要更完善的解决方案,否则将会比较混乱

多谢提出宝贵意见,大家讨论修改

楼主:
更新了一个版本,发现原来的Brief mark栏位只能显示最多15个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在用了提一些反馈
1.定位到点或许还不够,HW的那个能定位到层
2.定位信息分类,比如cline,symbol 的问 ...

怎么操作呀?

网友B:
输入命令出现这个?请教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命令出现这个?请教怎么用?

输入框中输入此处设置为疑点的原因,文字说明

网友C:
为什么下一次扣5金钱,网速慢点了几次扣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下一次扣5金钱,网速慢点了几次扣好多?

传附件的时候没有这种设定啊..
扣多了补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附件的时候没有这种设定啊..
扣多了补回

能不能设定,下一次扣5金钱,以后再下都不扣了

网友A:
能不能高亮啊,高亮很重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高亮啊,高亮很重要啊

当然可以,这样的话评审人员的工作量就大了,可以给出具体操作流程我来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这样的话评审人员的工作量就大了,可以给出具体操作流程我来修改

我可以提供下思路
HW的评审工具是这样的,也不会加重评审人员的工作量
1.工具默认是只显示单层,这样看起来比较直观
2.其次,选中的元素即高亮,比如symbol,pad,cline
评审人员觉的哪部分有问题只需要选中这些元素就可以了下次打开的时候直接单层高亮选中部分

网友D:
save保存结果到与当前design同名的.ceb文件用于发给他人查看反馈.
==>能不能保存为与设计文件不一样的CE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ve保存结果到与当前design同名的.ceb文件用于发给他人查看反馈.
==>能不能保存为与设计文件不一样的CEB文 ...

暂时不可以,如果有充分的理由要加入此功能可以修改

网友:
怎么乱扣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不可以,如果有充分的理由要加入此功能可以修改

是这样的,有射频,基带,音频都要检查PCB文件,如果不能另存的话,不好区分这3个人的检查输出-ceb文件,请求在保存的时候,save as ,可以修改保存的名称,多谢了。。。

网友E:
Skill > load "chs_CheckEachBrd.il" "betamelody"
t
Skill >  load "chs_CheckEachBrd.il" "betamelody"
E- *Error* def: function is write protected and cannot be redefined - CheckEachBrd_Main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chs_CheckEachBrd.il"
ERROR
Skill > CheckEachBrd_Main
Designed by Betamelody
E- *Error* axlFormSetField: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emplate = "otg") - nil
ERROR
last pick:  27300.00  -100.00
No element found.
Skill >

无法打开窗体,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Skill > load "chs_CheckEachBrd.il" "betamelody"
t
Skill >  load "chs_CheckEachBrd.il" "betamelody" ...

CHS的OS才可以用CHS版本

网友E:
引用 楼主:
CHS的OS才可以用CHS版本

试了中英文版本都是报那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了中英文版本都是报那个错误。。。

那可能是因为您改过formpath,好吧,我改了版本试试吧

网友F:
    別人的Tools的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別人的Tools的畫面

    1) 这个skill不一定打开单一层,可以mix,操作起来就比较费解了,不如直接使用allegro自带的color工具或者visibility工具

    2)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自创错误类型,还是全部预设为所有的Find Filter默认类型?  在此我需要多了解一些信息,因为allegro的DRC错误类型可以非常丰富,至少有70+种,人工检查的话主要检查哪些方面? 在缩小检查范围之后是否可以写出自动检查的工具来?

    3) feedback文件和保存resolved/unsolved信息的文件是否是同一个?

网友:
为什么我不能下载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1) 这个skill不一定打开单一层,可以mix,操作起来就比较费解了,不如直接使用allegro自带的color工具或者vi ...

1.View可分為Film(Gerber file), File(就是Allegro自帶的color檔案) ,Other(自己可以定義)

2.此工具的用意,是人工檢查一些因Layout人員的疏忽,並反饋給Layout去修改,DRC方面已有其他工具檢查.

3.兩種檔案格式.cbf and .rbf

4.看看誰能提供華為的Tools的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View可分為Film(Gerber file), File(就是Allegro自帶的color檔案) ,Other(自己可以定義)

2.此工具的 ...

多谢,建议很有帮助,我会继续改进

网友:
顶起,待完善

网友:
下了,用了,感觉不错!
提下建议:能否添加“暂停”功能?现在的情况是只要点击鼠标,就要填写评审意见(互检状态),而没有空闲的检查操作了

楼主:
[2012/7/30]已更新最新版本 eng_CheckEachBrd R4.rar 支持高亮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2/7/30]已更新最新版本 eng_CheckEachBrd R4.rar 支持高亮显示

不错有很大改善

网友:
太贵了,好的资料是共享的,为什么非要扣钱呢

网友G:
该skill有点小缺点:你只能看一下表面的DRC之类的,实际布局布线评审时经常会动PCB上的线或者别的pin来找些错误,但是我打开这个skill后只能看,不能对PCB板进行任何操作,希望能改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该skill有点小缺点:你只能看一下表面的DRC之类的,实际布局布线评审时经常会动PCB上的线或者别的pin来找些 ...

可以操作,请仔细阅读操作手册

楼主:
while(!完美
  征集修改意见,继续改进;
)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12/7/30]已更新最新版本 eng_CheckEachBrd R4.rar 支持高亮显示

中文版支持另存么?请帮忙添加这个功能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文版支持另存么?请帮忙添加这个功能可好?

只要使用者操作系统为简体中文,就可以使用英文版本录入中文的Brief mark,只是界面和提示是英文而已

网友H(2012-08-10):
你好!
我下载解压到D:\pcbenv,然后在allegro.ilinit这里添加了load("c:/CheckEachBrd.il" "betamelody")这句怎么还是提示: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CheckEachBrd.il"
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
我下载解压到D:\pcbenv,然后在allegro.ilinit这里添加了load("c:/CheckEachBrd.il" "betamelody") ...
load("CheckEachBrd.il" "betamelody")

网友(2012-09-17):
    怎么无法查看~~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网友:
    好东西。。还下不了。。顶先

网友:
    简直是太厉害了

网友I:
    ceb文件怎么打不开啊?用了方正那个软件也打不开

网友:
    试试一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I:
    ceb文件怎么打不开啊?用了方正那个软件也打不开

    ceb是这个程序自用的,外部打开也没什么用

网友(2013-06-04):
    不错!!
    最好能将生成的.ceb文件自动放置在公司一特定路径,操作者可以自动打开板子就能自动链接这个文件。

网友(2013-08-06):
    权限不够啊

网友:
    谢谢分享,下载试用一下

网友:
    好东西,下不了,可惜了!

网友:
现在下好难。。。。。

网友:
先mark 等爬到三级再下载

网友(2013-10-09):
我都 不敢下载 了!!!!

网友:
能开源就好了....这样自己在改改了

网友(2013-12-12):
先标记一下

网友J:
楼主,16.5版本不支持!能不能升级一下软件!这么好的创意,不用太可惜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16.5版本不支持!能不能升级一下软件!这么好的创意,不用太可惜了!谢谢!

有什么问题

网友:
说是受保护了,

楼主:
已经load进去了,可以直接调用,如果是想换新版本,就把之前的旧版本load动作去掉

网友:
感谢楼主,可以用了,谢谢!

网友(2014-12-31):
感觉与华为那个相似,我再测测!

网友K:
引用 楼主:
while(!完美
  征集修改意见,继续改进;
)

请问:还需要征集意见吗?嘻嘻!
刚刚下载测了一下,与以前用过的skill相比,希望能增加下面的功能,就可以将这个skill发挥到极致了。

1.多人评审相同名的PCB,各自发表了检查的内容,这几个人都能同时看到,类似QQ群的功能。(需要连内网或外网)
2.即使有人现在不在,下次打开这个名的PCB,也可以看到以前人的评论,类似QQ群的功能。(需要连内网或外网)
3.查看评论的方式,与现在你的方式一样。(需要打开同名的brd,才可通过ceb文件查看。)

大部分时候,是各个function team同时评审,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考虑,这个功能就显得很必要了!
希望大神有空,增加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还需要征集意见吗?嘻嘻!
刚刚下载测了一下,与以前用过的skill相比,希望能增加下面的功能,就 ...

感谢你的建议不过这个功能需要服务器支持,如果要开发的话,还需要知道服务器的规格,而且就算开发完成,也可能因为部署问题难以共享

所以我觉得可以曲线解决这个问题,将导入的文件改为多个(可以存放于公司的共享文件服务器中),再把每个批注记号加上批注者的签名
这样如何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建议不过这个功能需要服务器支持,如果要开发的话,还需要知道服务器的规格,而且就算开发完成,也可 ...

1.这个功能确实需要服务器的支持。
2.关于服务器的规格,可以出一个对话框,让使用者填写。
3.“部署问题难以共享”。“难以共享” ,是什么意思呢?我不太明白!一般公司的内网都很快,传4个CPU的板子,就几秒钟。(评审一般4~6人)
(用的时候,感觉是每个人的批注是实时放在服务器上的。与QQ聊天的方式一样,共享还行)
哎!看来很麻烦!

按你的方法,如果这多个含签名的批注能同时导入到一个brd上,且能都看到。如果这样的话,也很好!如果这样的话,感觉离我的想法也很近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1.这个功能确实需要服务器的支持。
2.关于服务器的规格,可以出一个对话框,让使用者填写。
3.“部署问 ...

放小长假回来,等大神的惊喜哟!

网友:
回去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
    说句实在话,是浪费了20金钱,定位不好,不直观,我觉得把标记的东西,最后作为一个pdf输出会不会更好,,,

网友(2015-05-10):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网友(2015-09-07):
    版主您好!支持高亮显示items 是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2016-01-07):
    好东西,等级别够了下载收藏

网友(2016-05-23):
这个工具有点厉害啊

网友:
    IE下载有问题呀,直接卡死,然后扣了2次贡献值,还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L(2016-07-20):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因为您改过formpath,好吧,我改了版本试试吧

    版主,您好!
    E- *Error* axlFormSetFieldVisible: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emplate = "otx") - nil
    这个错误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写的一个程序也出现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版主,您好!
    E- *Error* axlFormSetFieldVisible: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 ...

    有的用户环境会自己设置一个allegro的环境变量叫formpath

    如果其中没有包括创建form文件的路径,而且创建时引用的是一个相对路径(或只有一个文件名的情况),就可能axlFormCreate创建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用户环境会自己设置一个allegro的环境变量叫formpath

    如果其中没有包括创建form文件 ...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问题解决了,与路径是否存在空格还有关系!

网友(2016-11-22):
    谢谢,下来感受一下

网友:
    4 files, 扣5金钱 each file

网友:
    这个不错,就是等级不够,加油!

网友(2017-04-01):
经在用了提一些反馈
1.定位到点或许还不够,HW的那个能定位到层
2.定位信息分类,比如cline,symbol 的问题定位到点的话直接高亮
3.提出问题后的解决,比如定位到了问题点之后的反馈工作
问题,未解决状态,已解决,拒绝及理由
暂时想到这些,lz做的不错大家一起来完善

网友(2019-10-12):
    这种确实需要边网方式进行,可以直接将结果记录到excel中。

网友:
    我再EDA365上找到了你的skill评审互检的skill,试用了一下很好用,很强大,首先对你无私的奉献表示感谢。但有一点跟你反馈一下,希望能得到改善。就是导入CEB文件后,定位到某个修改点后,allegro软件指令全部不能用了,必须要先把您的skill对话框先关掉才可以修改。希望能否改善一下此点的问题,就是导入ceb文件定位到某个修改点后,可以直接使用allegro相关指令进行修改,谢谢

网友(2019-11-15):
    多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