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打开上次仿真的orcad原理图

楼主(2012-07-10):
打开orcad capture CIS ,new-project-PspiceA/D,然后画原理图,仿真等,如果我关闭软件, save all,比如 明天我又想打开原理图,修改数据,或者打开昨天仿真的波形,再进行仿真,我怎么打开不了

楼主:
点9.sim 能打开pspice软件,但是是空白的。双击.net文件能打开orcad文件,但是看不到原理图,我的软件是16.5,各位大神,小弟菜鸟

网友:
直接使用 ORCAD 開啟 xxxxx.OPJ 或是 xxxxx.DSN 文件。然後重新 RUN pspice 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这两个格式的文件啊 xxxxx.OPJ 或是 xxxxx.DSN 文件

楼主:
哦  谢谢,我看到了 在下面  不是在那文件夹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