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教:Vcross电压对信号的影响

楼主(2012-07-11):
如题,Vcross这个参数该怎么理解?一般规范要求在250mV~550mV之间,现在测到的PCIE refclk 的Vcross在临界点。
      不知道对信号传输有什么影响,这种情况是由于什么引起?该怎么改善?

      真心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
的PCIE refclk 的Vcross在临界点会对时序有影响。
这种情况是由于估计是参考电压波动的原因。就是地弹引起的。

楼主:
终于有人回答了。
我刚查了layout图,clk+和clk-的线长差22mil,不知道与线长有没有关系。
这种情况,会不会造成共模电压波动较大,从而造成较大的EMI?

网友:
你们这个线长差应该控制在5mil 以内,要不也会引起这个问题的。相位噪声太大了。

网友:
不懂,求指教???

网友:
请教 Vcross 是什么?网上怎么没查到这个交叉电压的概念呢

网友:
+-2个线波形的交叉点

网友:
应该是+/-不等长造成的,这样将会产生共模噪声,引起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