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2-07-11):
打算设计一个有源滤波电路,用来滤除传感器输出信号中的毛刺和一些高频干扰,另外对那种随机的振动比如短时间敲击桌子引起的冲击也要有比较好的滤除效果,使信号更加平滑稳定,请问我该选择哪种类型的滤波器呢?是不是低通滤波哪种?对了,我的传感器是电阻应变式传感器,用来称重量的!

楼主:
提供一种低通滤波电路,RP1、RP2、RP3可以确定放大倍数:Au=1+(RP2+RP3)/RP1
CP1、CP2确定截止频率(取CP1=CP2):f=1/(2*3.14*PR1*CP1)

网友A:
要根据你的信号频率来,你的信号频率是多少,如果比较通频带窄,带通,效果好,信号平稳的话用巴特沃兹型,也可以用契比雪夫型,但是需要微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根据你的信号频率来,你的信号频率是多少,如果比较通频带窄,带通,效果好,信号平稳的话用巴特沃兹型, ...

我的信号频率大概是5Hz的,是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信号频率大概是5Hz的,是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那你直接低通就行啦,注意不要把工频引入,用契比雪夫吧,微调参数,阶数可能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