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ss than two nond的问题...自己学者网站的帖子还是搞不定

楼主(2012-07-11):
附上图片
741的输出端总是出现less than two nond的错误
求高手,因为初学Pspice,请说简略点,我怕自己听不懂,THX

网友A:
試試看將管腳1和5的上面打X (表示 No connect) 。

网友(点评):
版主...我打了叉了...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將管腳1和5的上面打X (表示 No connect) 。

恩恩...我试一试...谢谢斑竹

网友B:
    你的VCC、VEE 接哪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VCC、VEE 接哪儿了?

    接的是正负12负的直流电压...这个没错的...

网友A:
我用的是 16.5 版本,UA741 是使用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eval.olb 的仿真元件庫。仿真結果如下圖,看起來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 16.5 版本,UA741 是使用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eval.olb 的仿真元件 ...

悲催吖...难道是我没安装在C盘的原因吗?

网友(点评):
重點是要用正確的仿真庫裡的元件,例如:使用eval.olb,而不是放置在哪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