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5打开Capture CIS 弹出这个对话框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07-11):
以前没有出现这个对话框地,今天打开才弹出来地,请问该是哪里出了问题了,该怎么选择,谢谢啦!

网友:
表示註冊失效。檢查看看是不是被 360 擋住破解了呢?

楼主:
谢谢指点,可以讲得详细点吗,现在没有解决问题,安装这个软件有段时间了,怀疑我这个是不是用地试用版,现在到期啦,选YES后又弹出这个对话框

楼主:
我先参考下,谢谢Jack !

网友:
好像是没有破解的样子,或者破解的不对,重新破解下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好像是试用期到了。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可以讲得详细点吗,现在没有解决问题,安装这个软件有段时间了,怀疑我这个是不是用地试用版,现 ...

    哥们,我问题解决了,你呢?

楼主(2012-08-12):
    怎么解决的,兄弟教下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可以讲得详细点吗,现在没有解决问题,安装这个软件有段时间了,怀疑我这个是不是用地试用版,现 ...

    这是因为没破解OK,DEMO版的就会出现此种只能保存小于60条nets,75个原件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