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個關于光藕倒通電流的問題

楼主(2012-07-11):
光藕這面現在是53V電壓,現在是可以倒通的,但如果我們的電壓調到25V可是75V的時候還能倒通嗎?因為在datasheet上沒有明確說明光藕最小的倒通電流,電路上面有兩顆15k的電阻,這兩顆的取值是否有些什么樣的關系?

网友:
關於樓主的問題,我有2個疑問?
(1)我找不到 EL17S1BTA 的 data sheet。反而網路上是有看見 EL817S1BTA 的 data sheet。
(2)D19 二極管與光耦合器這樣連接,應該光耦合器的發光二極管是沒有導通的時候吧?

网友:
楼上第二点说的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