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风焊盘的问题

楼主(2012-07-11):
最近做一块实验板,手工焊,不需量产,是不是插接元件的焊盘就没必要添加热风焊盘了?求指教!!

网友A:
建議你還是要添加热风焊盘,在手工焊接的時候比較不容易空焊(包焊、虛焊、假焊)。

网友B:
直插的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還是要添加热风焊盘,在手工焊接的時候比較不容易空焊(包焊、虛焊、假焊)。

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插的才需要

嗯,这个知道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这个知道的

如果出负片的话,热风焊盘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出负片的话,热风焊盘是需要的

查了查资料,不太明白为什么只是负片需要呢?负片的优势不是在于数据量少以及DRC上面吗?这个跟需不需要花焊盘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顶贴
期待高手来回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查资料,不太明白为什么只是负片需要呢?负片的优势不是在于数据量少以及DRC上面吗?这个跟需不需要花 ...

我也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