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F或半振子天线怎么调,需要调哪么参数呢?

楼主(2012-07-11):
2.4g 倒F或半振子天线怎么调,需要调哪么参数呢?
需要买哪些器材?
楼主能不能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主要条匹配和天线的长度,可以买些铜皮来自己割,主要调试VSWR(S11), 简单的需要网络分析仪,要测试方向性,增益等需要暗室系统等。

网友(2018-12-12):
调节天线的输入匹配。这部分可以小范围调节中心频率。
若是中心频率偏差大的话,就需要调节天线体的长短了。

特别注意,我们天线基本都在板子的边缘,和整机的壳体很接近,而塑料壳体对天线也是有影响的,要加上壳体后再调节。
主要通过调节,看VSWR(S11)指标。工作频率范围的dB(S11)小于-10dB 就可以了。要求高的达到-13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