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仿真

楼主(2012-07-11):
      怎么给FPGA的加载模型,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2012-09-25):
    FPGA是根据各个IO管脚来分配模型的

网友A(2012-12-21):
    FPGA怎么添加模型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2017-06-15):
引用 网友A:
    FPGA怎么添加模型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没有,一般需要从官方下载模型

网友(2018-01-15):
    可以根据datasheet建立理想的激励源,如果有测试条件,就加测试负载来测试出芯片io的IV和IT曲线,这个就比较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