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ions功能问题

楼主(2012-07-11):
图一,请问此功能有什么作用?
(图一)

图二,请问红圈处勾选有何作用?
 (图二)

谢谢各位~

网友A:
调取文件时自动恢复灌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取文件时自动恢复灌铜

请问jimmy大师,你说的"调取文件时自动恢复灌铜"是指图二吗?

那图一的功能有什么作用?是跟出CAM有关吗?

网友:
    找不到图一,难不成我的软件有问题,还是软件不对

楼主:
    Tools  --> Options --> Grids and Snap --> Object Snap 。 若无,可能版本不同

楼主:
    图一未解阿~自顶

网友:
    我用的是PADS9.2,也没有找到图一。不过这个跟CAD 中的捕捉对象功能很像(可以自动捕捉到corner\center等)

网友:
    图一貌似是捕捉格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