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d Net list时总是出现错误提示!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7-11):
         各位老大们,当我使用Send Net list这个功能时总是会出现错误提示,见附件图片。附件用有原理图和PCB。请帮忙看看。在线等!!!

新建文件夹 (4).rar

楼主:
怎么没有回复啊!急啊!

网友:
这个你要用ECO to PCB,而不是send netlist,

楼主:
那个我知道,如用用ECO to PCB那你再检查PCB,会现现几千个错误。因为那个原理图是ORCD转过来的。但是我其它的原理图和PCB用send netlist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那个PCB中做了什么设置,才会出现那样的现象。

网友:
可能是你的元件库有问题,因为你是从ORCAD转过来的,你当前的原件库是没有你PCB文件上这些元件的,你可以直接从你当前的PCB文件选择所有元件保存到你原件库里面应该不会出现问题了,试试吧。

楼主:
6楼的方法我有试过。还是一样的现象。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方法。

楼主:
补充一下,只有原理图是从ORCAD转过来的。PCB本来就是PADS画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有点麻烦,你得一个个的把没有PART补到库里面去,因为你转过来后,这个没有在库里发现,PADS是会报错的

楼主:
9楼的意思是说要从原理图中把封装一一指定是吗?

楼主:
各位老大们还有没有其它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