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 模拟地 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7-11):
在之前接触到的一些原理图设计中,数字地跟模拟地都是用磁珠连接的。这里的模拟信号时RH45网络接口出来的,为什么是用电容连接两种地,而且是两个电容呢?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RJu45网络接口吧??左边的是和RJ45外面的金属封装连在一起的。原理我就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RJu45网络接口吧??左边的是和RJ45外面的金属封装连在一起的。原理我就不太懂,

是RJ45网络接口。。。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电容连接两种地。

网友A:
是RJ45的外壳地是金属做的,如果和电路板的地直接连到一起,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RJ45的外壳地是金属做的,如果和电路板的地直接连到一起,很危险。

用电容连接能减小这个危险吗?如果是出现高压的话,电容会不会被击破?

网友B:
不確定這個電路圖是不是畫錯?  通常 RJ45 外邊的GND 和 板內的 GND 跨接電容器,是使用 1NF 、耐壓是2KV 以上 、尺寸是 1206 以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容连接能减小这个危险吗?如果是出现高压的话,电容会不会被击破?

没事,又不是雷击

网友:
虽然在实际中没有见过这电路,但我觉得会不会跟防静电有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確定這個電路圖是不是畫錯?  通常 RJ45 外邊的GND 和 板內的 GND 跨接電容器,是使用 1NF 、耐壓是2KV 以 ...

我也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设计错了,应该是用耐压电容才对。

网友:
并联电容,容量减小一半,耐压增加一倍,RJ45外壳到信号地一般都跨界电容

网友C:
防雷击和静电的!!采用的是堵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雷击和静电的!!采用的是堵的方法

麻烦问一下,什么叫 堵 的方法呢?

网友:
把静电或其它的能量堵在PCB板外面的做法。对付静电通常有堵和疏两种方法!!

网友D:
防静电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静电挡在外面不要它进来(通常采用一些不导电的外壳)或者电路设计
                  另一种是把ESD引进来就近下地(要求LAY板的水平要好,要有大面积的地来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静电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静电挡在外面不要它进来(通常采用一些不导电的外壳)或者电路设计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可变电阻器并联1NF 2kV来处理

谢谢你,受益匪浅

网友(2012-08-20):
EMC设计,就是防静电的

网友:
防雷击和静电的!!采用的是堵的方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