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ND层分割平面的时候出现空的铜皮 选中不了

楼主(2012-07-11):
分割平面后 smooth 报错 说有很多平面没制定网络 后来发现可能是分割线的缝隙问题 删除分割线后 重新creat也还是一样 打开gnd的BOUND后可以看见这些区域 但是无法选中 不能删除 也不能选中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的  求指教

网友:
DBDoctor一下,然后再删除就可以了!
如果这样还不行,你就做一个smooth动作!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整层的shape删了,重新再生成一次!!
如果再不行,你把板子上来了,,我帮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