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一个完整的pcb板里面有以下几层,下面的截图里都是什么层

楼主(2012-07-11):
(图片)

网友A:
27:装配顶层
28:阻焊底层
29:丝印顶层
30:装配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装配顶层
28:阻焊底层
29:丝印顶层

装配顶层和底层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
是一些2D线条的参考层,比如Base 或者 Cover, 当你打开这些层后可以看出一个模拟的装配图,对检查原件是否与底壳或者面壳是否有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