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叠层设置问题

楼主(2012-07-11):
增加叠层后,在材料下拉窗口中,除了默认的FR4外,一片空白,无法更改材料类型,这个是什么原因?我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设置同样出问题,求高手指教

网友:
請確認下列的路徑是否有這個檔案(materials.dat)
X:\Cadence\SPB_16.3\share\pcb\text

再確認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 Paths -> Config -> materiapath 裡面所設定是不是有包含上面的路徑

楼主:
    自己解决了,env文件里路径出错,套用早期15.X里的env文件,适当删减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