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晶振走线问题

楼主(2012-07-12):
我在做晶振layout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要走成类差分形式,可我不懂为什么要走成类差分形式。走成类差分形式有什么好处啊?求解,谢谢!

网友:
晶振绝对不是差分信号。可以走对称的形式,保持比较大的线间距才是正理。

网友:
晶振绝对不是差分,但最好走成对称形式,不然会导致分散电容不一致,晶振频率出现ppm公差增大。

网友(点评):
潘帅也来这?

网友:
如果硬件电路对晶振ppm要求不高的电路,也没所胃。

网友:
2楼说的不错!!

网友:
    晶振虽然xin与xout相位相差180,但是波形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当差分对来处理。

网友:
    晶振不能走差分形式吧?本身就不是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