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连接疑问

楼主(2012-07-12):
在设计3G产品时,通路上的对地焊盘十字连接和全连接对性能具体有多大的影响啊?

网友:
焊盘十字连接,只是方便生产,但是全连接对信号质量更好。所以射频时都全连

网友A:
而且,像星月孔那种需要散热的器件,就要全连接~~全连散热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且,像星月孔那种需要散热的器件,就要全连接~~全连散热好。

星月孔的八个小地孔。大孔是非金属化的,如果为了散热,为什么大孔不做成金属化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星月孔的八个小地孔。大孔是非金属化的,如果为了散热,为什么大孔不做成金属化的呢???

个人觉得,那些非金属化孔,主要是结构定位用的~~大孔的网络一般是机箱地,与信号地单点接地连在一起,这样可以避免机箱上静电的电压耦合到电路中。  至于为什么不做成金属化,难道是怕回流路径太大影响信号?求高手有更深刻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