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怎样学画PCB啊

楼主(2012-07-12):
刚毕业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就是画原理图,然后再万用板上焊接调试,没画过PCB。现在想学画PCB,不知道如何入手,主要原因有不知道该去画什么电路,画的电路又不知道如何去选择封装。选好封装画的时候总会担忧给的封装会不会很难买到。感觉很难下手,不知道哪来怎么多的担忧。

网友:
这些担心没必要。好买的封装和难买的封装都是封装,画什么电路都是画,软件上的操作都一样。先把使用工具的能力练起来,后边的事情,车到山前必有路。

网友:
不用担心这个封装难买的问题,有些公司的硬件工程师或是画原理图的会给你封装资料或说明。

网友:
总说有不良信息,不知道是哪个,就用截图的方式了,哪位知道我那段话哪里有问题,提出来我修改。

网友:
PADS的我就当心英语问题,现在每个公司招聘上都写着英语精通,差点的也是要求良好,我英语根本不行,
看英语的PDF我只看什么封装的和封装尺寸之类的,其他都是一概略过,有些芯片上说明有些线路需要怎么走效果好,根本就看不懂。

哪位能介绍本EDA的英语书籍看看?

楼主:
谢谢 大家的指导。
现在只能下班的时候学着画画,上班只有写C语言代码,调试硬件功能。

网友:
英语,关键是多看。DATASHEET上边倒来倒去还不就是那几个单词,而且没有这语法那语法的。我学PADS时,先把各菜单下边不懂的单词先全用金山词霸存下来。再记住。后边再才慢慢的学SCH/PCB。这样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