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删除所有走线

楼主(2012-07-12):
allegro 如何删除所有走线。

网友A:
只开所有层的ETCH,选CLIN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开所有层的ETCH,选CLINE。

再一条条删?有没有一次清除的功能

网友:
    按2楼说的做以后,选删除命令直接拖全图就都删掉了。

网友:
    执行删除动作时,选右框的find里的cline    然后框选整个PCB  就可以把所有线删除了  而其它的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