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llegro借助ADS直接导出“差分信号的S参数”

楼主(2012-07-12):
Hi
向大家请教——allegro借助ADS直接导出“差分信号的S参数”——的方法。
目前本人知道的一种方法:
(1)将差分信号作为两根线处理;
(2)Allegro借助ADS导出这两根线的4端口S参数S4P
(3)在ADS中借助BALUN,设计原理图,将其变成差分S参数。
个人感觉这个方法:麻烦;而且不精确。不精确的担心是来自没有考虑以下因素,比如差分线等长怎么tune的,也就是没有考虑空间位置他们的相互影响。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直接导出 差分信号S参数 的办法。多谢!

网友:
1.一般情况是Allegro差分线PCB导入到ADS Layout,定义好层,然后导入原理图进行仿真,输出S参数;
2. ADS本来就不是Layout软件,所以别说tune,画线来都不是很方便;

痛苦是有的,你只能忍受!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答复。
但是,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首先, allegro差分线被导入ADS layout中就直接能EM仿真出S参数,其过程无需导入原理图。
某非你的意思,就是说把上述的S4P,进过原理图变成差分的S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