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生成表網表的問題

楼主(2012-07-12):
請教各位大大

小弟使用Allegor 15.7生成netlist時一直出現下列訊息

log顥示的錯誤大約如下,該怎麼處理呢

#56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OSC_14' for device 'CLOCK_DIP14_OSC_14_CLOCK'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57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SOIC127P600X175-8' for device 'CY2303_SOIC127P600X175-8_CY2303'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58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BGA272DSP' for device 'TMS320C6713GDP_BGA272DSP_TMS320'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59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SDRAMTSOP86' for device 'MT48LC2M32B2B5-6_SDRAMTSOP86_MT'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60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SST39VFTSOP48' for device 'SST39VF800A_SST39VFTSOP48_SST39'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网友:
你把它提示的这几个元件重新生成下device和psm文件,更新下试试

网友:
warning,可以忽略操作,如果确定放不下来,那你把这几个封装,重新打开,再重新存档就OK!!

网友:
是啊。楼上说的对,一般出现ERROR才必须要解决。wanging一般不处理可以直接导入的。楼主应该把ERROR截下来。呵呵。

网友:
封装问题,检查一下封装库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