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2-07-12):
如附件,我要在一块板子上对每组差分线进行铺铜,而铺铜离每组线的距离都不一样,如何操作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A:
做不到,上面的参数要有一个做调整才行

网友B:
设置CLASS  ,你这样特别设置阻抗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不到,上面的参数要有一个做调整才行

参数做调整就可以做到?如何操作?

网友:
1.设置差分线  cooper-- trace 的距离
2.设置普通网络 cooper--trace的距离,小于或者等于上面的设置的距离,就OK

网友C:
打错字了
2.设置铺铜网络的cooper--trace的距离,小于或者等于上面的设置的距离,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CLASS  ,你这样特别设置阻抗是怎么算的?

设置class?具体如何操作?

我现在要做个验证,验证差分线交叉/间距/线宽。。。对阻抗的影响。不需要计算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错字了
2.设置铺铜网络的cooper--trace的距离,小于或者等于上面的设置的距离,就OK

不明白~~能详细点说明吗?(如何操作,步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数做调整就可以做到?如何操作?

我以为你要算阻抗呢。。。。

先选择你要做差分的两个网络,右键生成class,然后命名。

规则设置哪里再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要算阻抗呢。。。。

su~
我按照你说的设置了,没反应~~ 不知道哪里没弄好。
然后我就选择了NET 里面去设置,可以是可以,只是只能大于总设置的距离,不能小于。。。

网友A:
你怎么设置的,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设置的,贴出来看看

如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

用这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吧

  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反应

这边是你的单个网络,右边选gnd网络,然后设置这个网络和gnd网络的灌铜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