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il的激光孔需不需要电镀填平?

楼主(2012-07-12):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最近做了个盲埋孔板,因为有很大一部分4/10盲孔是直接打在焊盘上的,我要求厂家做电镀填平。但是厂家回馈说4mil的孔填平有困难!!

一般这种激光孔的需要电镀填平吗?不填平会对焊接造成影响吗?

网友:
你好!这么小的激光打在焊盘上面,对焊接性能方面没有多大影响的,可以不用电镀填平.
但如果需要也可以电镀填平的.

网友:
当孔正好打在盘的中间时,若不电镀填平,在贴片刷锡时,孔的地方有空气,热涨冷缩,容易造成焊接不良,严重的话会虚焊

网友:
一般来说,4mil的孔只要厚径比在1:1以下的话,电镀填平是能够做到的。但能够避免填孔电镀就避免的好,用电镀填孔对厂家来说成本会增加很多。

网友:
用不着。也没见着出过撒问题,现在SMT工艺还是能应对的

网友(2012-09-18):
可以不做填平处理,做的话会增加不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