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较好的走线层(X方向)

楼主(2012-07-12):
       1 Signal 1 元件面、微带走线层
  2 Signal 2 内部微带走线层,较好的走线层(X方向)
  3 Ground
  4 Signal 3 带状线走线层,较好的走线层(Y方向)
  5 Signal 4 带状线走线层
  6 Power
  7 Signal 5 内部微带走线层
  8 Signal 6 微带走线层

像上面的8层板中,第2,4都是较好的走线层,那X,Y方向是表示什么呢?

网友:
水平走线,垂直走线?

网友:
你这样的叠层,好像会死人吧!!!
而且你还有很多微带线,搞不好,板子就挂了!!

网友:
建议:
1.s
2.g
3.s
4.v
5.g
6.s
7.g
8.s

其中s为走线层,g为地层,v电源层,在叠层时要拉大第三层和第四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