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规则

楼主(2012-07-12):
    请问在DXP规则里面,Length这一项是什么意思,好像不是设置线长的。

网友A:
    这个就是对于走线长度设置的一个约束规则,其约束对象可以是单独的信号线,也可以是一组Class信号线,也可以是某一层的整个走线等等.设置中的Minimum是你对约束对象走线长度的最小值,Maximum是对约束对象走线长度的最大值,比如CLK线我打算走1200-1500mil,Minimum则为1200Mil,Maximum则为1500Mi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对于走线长度设置的一个约束规则,其约束对象可以是单独的信号线,也可以是一组Class信号线,也可以是 ...

    这个规则我也试着用过,我画板子一般都是打开在线DRC的,但是在画线过程中走线达不到设置好的规则的要求他也不会变绿报错,这样的话这个规则貌似用处不大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规则我也试着用过,我画板子一般都是打开在线DRC的,但是在画线过程中走线达不到设置好的规则的要求他也 ...

确实,在线DRC不会对这个错误进行报错,但是在做DRC检查的时候能够检查出来的.其实这个规则不常用,一般有线长要求的走线的话,在PCB窗口里面的NET选项能看到每个网络的长度,画线的时候多注意下那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在线DRC不会对这个错误进行报错,但是在做DRC检查的时候能够检查出来的.其实这个规则不常用,一般有线 ...

学习到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规则我也试着用过,我画板子一般都是打开在线DRC的,但是在画线过程中走线达不到设置好的规则的要求他也 ...

我想请问下,你的DRC在线是怎么设置的,新手上线求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问下,你的DRC在线是怎么设置的,新手上线求助

    在线DRC就是在画板子的过程中软件会选择性的对一些报错直接的在板子上呈现出来...具体设置方法在 T+P 设置菜单里面 PCB Editor→Gener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DRC就是在画板子的过程中软件会选择性的对一些报错直接的在板子上呈现出来...具体设置方法在 T+P 设置 ...

ok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