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 pitchBGA 线宽 过孔

楼主(2012-07-12):
请教各位  目前有无用0.5mm pitch 的 BGA  ,线宽,过孔都是什么尺寸的,目前bga内线宽,线距都是3mil多一点,怕量产会有问题

网友:
做过的设计中除了DDR是0.8mm pitch,其余芯片都是1.0mm居多。不推荐用0.5mm的,普通过孔不能用,盲埋孔又贵,出线累死人的。

网友:
可以给你一个参考!
邮箱51791826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