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导入ECO时已经布好的线不见了 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2-07-12):
因为DDR部分相同,所以想将DDR部分用到新的PCB文件中去,所以以ddr文件为原文件与新的PCB板做了一个ECO对比,结果导进来的部分线没有了。是不是我在ECO对比的时候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A:
因为原文件只走了DDR部分,其他部份没走线,所以导进去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原文件只走了DDR部分,其他部份没走线,所以导进去就是这样

下面这个图片是先画好的线路  ,芯片右边的部分是DDR的address线,导进来的时候就成了上面那个图片一样address线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这个图片是先画好的线路  ,芯片右边的部分是DDR的address线,导进来的时候就成了上面那个图片一样ad ...

网络名字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