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图中放大器的功能

楼主(2012-07-12):
(图片)

楼主:
两个输出分别是多少啊?谢谢

网友:
你很偷懶喔~~~  看圖吧!

楼主:
谢谢 Jack,我刚刚接触硬件设计,软件也不熟练。见笑了。。。。

楼主:
不过冒着被鄙视的危险我还得问一下,为什么结果是这样啊,电路是怎样分析的啊?

网友:
如果你在安裝 Orcad Capture 的時候,有順便安裝 Orcad Pspice A/D,在畫電路圖的時候,選用PSPICE裡面的元件,當你畫完電路的時候,那你就可以去仿真,直接就可以得到結果,同我的的圖片。

网友:
真的很新很新的手啊

网友:
另外補充一下,使用不同廠商的 LM358 仿真庫,做出來的仿真結果是不相同的喔~~~
圖片是使用不同之前的仿真庫(有指定 TI 和 NS 的仿真庫),所以就和之前的答案有所不同。

网友:
下圖是用另外一套仿真,仿真參數是使用 TI 的 LM358,結果同上面右邊的2張圖。

楼主:
非常感谢! 致敬!

网友:
这种电路一般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比较器,检测相关电源是否OK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致敬!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