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沟道MOSFET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2-07-12):
是如何控制,起到的效果是什么

网友A:
PMOS 當開關用,是經由Q7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 當開關用,是經由Q7控制的。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当两个电压都存在的时候又该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当两个电压都存在的时候又该如何

"当两个电压都存在的时候又该如何?"   ==>  你指的是哪两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两个电压都存在的时候又该如何?"   ==>  你指的是哪两个电压?

就是VBUS跟DC_IN啊,都属于外部电源

网友:
在这个图纸里面使用PMOS当开关。当VBUS跟DC_IN同时存在,DC_IN电压大于VBUS,Q7没有导通时,PMOS管处于截至状态;Q7导通时,PMOS管导通,VBUS电压为DC_IN电压。当VBUS跟DC_IN同时存在,DC_IN电压小于VBUS,不管Q7有没有导通,在PMOS管测试到的肯定是VBUS。如果按你说的这两个都是外部电压,那么PMOS管起的作用主要就是隔离了,并且要是第一种情况才有作用。

楼主:
好的,讲的非常清楚。谢谢!

网友:
樓主應該少提供了一些外圍電路,這裡PMOS作用是當VBUS與DCIN同時存在時,選擇VUBS作為輸出。

网友:
这个电路是DC_IN给机器外部设备供电的一个电路,Q7的控制脚肯定是有开启条件的。一般来说是当机器检测到有外部设备(如:U盘、鼠标等)插入的时候,Q7控制端有一个高电平过来,Q7对地导通,MOS管打开,DC_IN对外供电。当机器连接PC、DC的时候,机器不需要对外供电,MOS管关闭,就算是两边都有电压也没问题。

网友(2013-01-25):
可能是做USB OTG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