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错误检查

楼主(2012-07-12):
AD和multisim画的电路图都有DRC功能,万一画错了,会告知哪里错了,我用orcad新建一个PspiceA/D的仿真原理图,画完图后,是否有类似的DRC功能?

网友A:
當然有,在ORCAD裡面啊! 有二個地方可以點選,結果是相同的。

网友:
DRC一般怎么运用呢?

网友B(2012-10-28):
引用 网友A:
當然有,在ORCAD裡面啊! 有二個地方可以點選,結果是相同的。

找到错误的地方了 ,但不晓得为什么错,也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到错误的地方了 ,但不晓得为什么错,也不知道怎么改。

看下 ORCAD 的 Log section 說是什麼錯誤。ORCAD 的 Log section通常是跟繪製原理圖有關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 ORCAD 的 Log section 說是什麼錯誤。ORCAD 的 Log section通常是跟繪製原理圖有關係。

麻烦帮我看看这个什么问题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麻烦帮我看看这个什么问题  谢谢了

網表很難看出那兒有問題,請上傳 DSN 文件,這樣比較好找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網表很難看出那兒有問題,請上傳 DSN 文件,這樣比較好找問題。

这个就是原理图

网友:
(1)U2的管腳1和5沒有打上X符號。
(2)另外 LF411H 是不是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 裡面 OLB 庫所找出的文件,如果不是可能就沒有相對應的 LIB 仿真庫 ,這樣也是無法仿真。

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309-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172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