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制作异型焊盘怎么制作?

楼主(2012-07-12):
我要制作一个半圆形的电感焊盘,我是通过圆弧还有铜皮将它的top laye,r top paste, top solder层分别填充成半圆形,出gerber后有一层却显示一部分

网友:
两个焊盘一般都做成两条线就可以了,外面再加上个丝印框就像了

网友A:
其实封装并不一定是说要和器件做的一模一样的....只要保证丝印的外框比实物要大....焊盘和器件引脚有足够的焊接面积就可以了....像你说的那个器件可以做成这样的....

  你只要保证图中的丝印比器件要大  两个焊盘和器件引脚的焊接面积足够...画成这样的完全可行的...

网友(2013-08-18):
引用 网友A:
其实封装并不一定是说要和器件做的一模一样的....只要保证丝印的外框比实物要大....焊盘和器件引脚有足够的 ...

但是这种方法不一定所有场合都实用,有些需要制作异形焊盘做定位mark的,还需是需要制作尺寸标准的,请问这样的话可有更简单的制作方法,黑驴蹄子说可以用导入脚本制作异形焊盘,不知道是那种方法?

网友:
这是我做的异形焊盘

网友:
AD下制作这种超简单

网友B(2013-10-14):
樓上是高手,請教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上是高手,請教方法

这种可以用polygon来做 当然 在建库的界面里面是没有polygon选项的 可以先在PCB界面在TOP层  solder画好图样复制进建库界面 然后在添加一个小的标贴焊盘放在刚刚复制过来的polygon上面  因为polygon做出来的焊盘是没法标注焊盘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