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

楼主(2012-07-12):
请问高手,U37和Q55如何配合工作?感谢

网友A(2013-03-29):
从电图上来看,此线路中 U37没有引入负反馈,故作用为电压比较器,不是运算放大, 当U37 的3脚(正相输入)volatge 大于U37 4脚(反相输入),  输出为高电平  此高电平去驱动Q55(IGBT) 使Q55导通(1 2 3 脚与5 6 7 8 脚连通)使5678脚也有12V去驱动SYSFAN (个人认为是系统风扇)
  相反  U37的 4脚Volatge大于 3脚   , U37电压比较器输出为低电平=0V    Q55不导通(123与5678脚OPEN)    与此同时Q52的D2脚为高电压。
                                 结论: U37就是利用3脚 4脚 做比较输出的两种结果去控制Q55的导通与截止

网友(点评):
输出为高电平 此高电平去驱动Q55(IGBT) 使Q55导通======》Q55属于P沟道MOS管吧,当UGS<0,管子才能够导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从电图上来看,此线路中 U37没有引入负反馈,故作用为电压比较器,不是运算放大, 当U37 的3脚(正相输入) ...

o  Sorry
         没看清楚, Q55是MOS 不是IGBT   P-MOS 是低电平导通,感谢楼主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o  Sorry
         没看清楚, Q55是MOS 不是IGBT   P-MOS 是低电平导通,感谢楼主的指点。

没什么  相互学习,不过我确实到官网下载了SI4435的资料,感觉那个资料的曲线图有些问题一样,大伙也都看看吧。官网地址为:http://www.vishay.com/company/brands/siliconix/